关于耦合

楼主(2011-07-15):
假设有I(t)=3sint+4的交流信号与一个电容C再与一个电阻R串联在一起。 问:电阻R上电压变化?
R的电压波形会比I(t)=3sint+4的波形慢1/2的周期吗?

网友A:
列出微分方程求解。
I(t)是什么函数并未给定,所以这个微分方程往往不能求得解析解,通常只能用计算机迭代计算数值解。

楼主:
假设I(t)=3sint+4.在R上电压的波形会是如何呢?

楼主:
谢谢你回贴。
回复 网友A:
现在把问题重新改过了。

网友B:
电容,电压相位要滞后电流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