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PS71401的使用问题

楼主(2011-07-15):
按照DATASHEET上面的电路图接好后,输入电压为6V,输出为4.8V,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求高手帮忙分析。如图R1=1M,R2=1M.

网友A:
怎么了???

这是一个线性稳压电路,通过R1R2的分压反馈来决定输出电压。

网友B:
R1=1M,R2=1M ?

也太大了吧,都换成10K试试。

楼主:
可是DATASHEET就是这么要求的

网友C:
适当减小电阻,手册上用那么大是为了省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