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线拐弯的时候用曲线是什么作用?

楼主(2011-07-15):
今天看见一个板子,走线拐弯的地方用的时圆弧形的曲线,看着很奇特。之前我都是用45度的折线。请问高手们这个走曲线有什么特别的好处吗?

网友A:
好像不是很高频率的线,没必要这么走吧。圆弧的比较好看。也可能是:好比水流,圆的河道更不容易激起浪花。

网友B:
我还没画过弧线

网友:
你看下USB2.0、HDMI、DDR的连线,肯定更漂亮,更优雅!!!

网友C:
走弧型线可以减少传输过程中的损耗

网友D:
看看是多好频率的,低频的就不用这么麻烦了,理解的话可以参考马路上的汽车,高速过弯比如达到80码以上,和30码过弯需要的转弯半径是不同的,你也知道如果弯小了,就飞出去了,信号也相同就辐射出去了。

网友E:
为了连线的等宽,阻抗一致性。但这个其实都是理论的东西,不同的理论就有不同的结果。

网友F:
恩,主要是保持线宽不改变,从而保持阻抗也不改变

网友G:
圆弧拐线多应用于高频电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