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分信号怎么进行滤波?

楼主(2011-07-15):
要求进行带通滤波,信号量很小,0.1mv这样,虽然信号线外面加了屏蔽层并接地,还是不行,一长一点就变化了.通常是怎么抗干扰处理的?有这种差分的带通滤波器吗?或者是在两条差分信号线直接接RC滤波?

楼主:
自己顶一下,无人回答就结贴了

网友A:
语焉不详。
“长一点就变化了”
楼主没有说0.1mV信号的频率以及信号源内阻。很可能是屏蔽线对地的分布电容构成信号源的负载,使信号衰减并造成波形失真。
如果是这样,加带通滤波没有用处。

网友B:
有利用集成运放组成的二阶带通滤波器啊~可以试试啊。

网友C(2013-01-25):
楼主的问题解决没?我也想问差分信号怎么滤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