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的一段注释

楼主(2011-07-15):
void Seg7_Led_float(float data)
{
unsigned int temp;
/*
重要说明:data+=0.00001;其中0.00001为容错值
解决float数据类型在计算机内部存储的误差问题,可以解决显示问题
但是会引入新的计算误差,如果精度要求大于0.00001建议更改容错值或者将此处注释掉
*/
data+=0.00001;
point=1;

注释啥意思啊???大家知道的给个说法哈

网友A:
没有上下文,不好说明;
可能是为某个变量引入补偿值。

楼主:
就是不懂“补偿值”有什么作用哦??功能是用四个数码管显示浮点数

网友B:
如果用四个数码管显示浮点数,刚好显示的是0.xxxx,那么小数点后第四位是进位的,在第五位加上1(0.00001),可能跟进位有关系。就是说,0.00005不一定能进位成0.0001,具体你在所用的系统试验一下。

或者说,即便进位正确了,如果测量结果是0.000049,表头显示是0.0000,这样用户也不干,觉得明明有输入,干嘛不给显示啊,跟没输入一样!于是,就给显示个0.0001,哈哈。

浮点是近似表示,粗略的,不精确的,累加或者累减都会有误差。这个误差可能是累积误差,不了解程序,猜测。

网友C(2011-08-29):
完整的程序发来看看,这么点也不好妄自推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