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负5V供电的CD4052,两个控制端可不可以用3.3V直接控制?

楼主(2011-07-15):
(无正文)

网友A:
不可靠,ViH需要3.5V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但是实际 电路中可以 正常工作。。。
就是不晓得 长时间工作会不会出问题 。。。。

网友B:
规格书说最小需要3.5V自然是有道理的。还是按要求来。
LZ实在要这样用,可以做个长时间测试

网友C:
低于规格上的参数极限使用,最大的风险是在批量生产时出问题,拿几颗试验OK是没有代表性的,这个情况我遇到好多次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