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电源要准备一些什么设备。

楼主(2011-07-15):
目前有:万用表,示波器,焊台,稳压源,小工具若干,元器件若干

准备买个隔离变压器

还需要添加什么设备。

网友A:
你要做小功率的  这个从设备上应该差不多了

网友B:
应该还缺一个功率计。

网友C:
搞AD/DC的话,调压器可以考虑一个
有¥的话再搞电子负载

网友D:
:victory:还要看你怎么玩。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调压器考虑中.    功率计我先了解一下

入门中

网友C:
应该说电桥也挺有必要的

网友E:
不知道你想准测试什么东西,变压器只是变压的吧。还可以看看开关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