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AVR ATMEGA16写 1602液晶问题

楼主(2011-07-15):
用C口的0,1,2 做1602液晶的RS,RW,E端;D口做数据传送段。
按照1602 时序写,可是没有显示,请指教。
-------------AVR STUDIO  GCC 编写-------------------------------
#include <avr/io.h>
#include <avr/delay.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avr/pgmspace.h>//须增加的头文件,定义长数据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const prog_uchar   s[] = "I love AVR";
//#pragma data:code

//const  uchar  s[] = "I like AVR";
// 1602接到 atmega16的端子RS==PC0, RW=PC1,E=PC2
//数据段为D口

void LCD_Com_Write(uchar comm)
{

PORTC&=~(_BV(0));//命令和写 RS

PORTC&=~ (_BV(1));//命令和写RW

PORTD=comm;

PORTC|=_BV(2);//使能有效 E

_delay_ms(1);

PORTC&=~_BV(2);//使能关闭

_delay_ms(1);
}

void LCD_Data_Write(uchar data)
{

PORTC|= _BV(0) ;//数据

PORTC&=~_BV(1);//写

PORTD=data;

PORTC|=_BV(2);//使能有效

_delay_ms(1);

PORTC&=~_BV(2);//使能关闭

_delay_ms(1);
}

void LCD_Init()
{

LCD_Com_Write(0x38);//设置显示模式

_delay_ms(5);

LCD_Com_Write(0x01);//显示清屏

_delay_ms(5);

LCD_Com_Write(0x0F);//光标和背景设置

_delay_ms(5);

LCD_Com_Write(0x06);//光标设置,和数据地址增减

_delay_ms(5);

}

int main(void)

{

uchar i;

DDRC|=_BV(0) |_BV(1)|_BV(2)  ;//定义选通部分输出

PORTC&=~_BV(2);//使能初始低电平

DDRD=0XFF;

LCD_Init();
//
_delay_ms(5);

LCD_Com_Write(0x80+0);//设置数据地址,从头显示

_delay_ms(5);

for(i=0;i<10;i++)//显示字符在第一行

{

LCD_Data_Write(s[i]);

_delay_ms(5);

}

}

楼主:
是不是 显示的字符定义不对??

楼主:
期盼得到指教。

楼主:
没有人上线。。

网友A:
这个驱动可以直接用,ATMEGA16我测试过

网友B:
调试通过的

你好 可以把这个显示时间的程序发给我吗

网友B:
编译器 ICC

楼主:
5# joyme 非常感谢!另外:你有 spi的库文件没有,我想做 spi dac 仿真。

楼主:
回复 楼主:
非常感谢!! 有SPI  dac 库文件吗?

楼主:
我的错误在与:

//以下设置的次序错了, 前后次序更好即可。我估计是仿真库文件的原因,实物是可以通过的。
LCD_Com_Write(0x0F);//光标和背景设置

_delay_ms(5);

LCD_Com_Write(0x06);//光标设置,和数据地址增减

网友B:
我这有一个 SPI 但是基于 ATmega8 的

网友B:
你可以参考一下

楼主:
6# lixiaoxu2meng 函数写的很好。正在想如何将 16位数字转为字符在1602显示,你都做了。

楼主:
9# selfstudy 之前还未注意lcd可以仅用4位数字写;你的函数封装值得我学习!!
LCD_write_command(0x28);
这个命令是什么?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学习。

因为我的proteus中的spi 库文件 仿真时显示没有该文件的mdf文件,你能否将 其中的 dac 芯片库文件给我。或者放在一个dsn文件中可以。

楼主:
8# lixiaoxu2meng 之前还未注意lcd可以仅用4位数字写;你的函数封装值得我学习!!
LCD_write_command(0x28);
这个命令是什么?

楼主:
5# joyme 非常好!!很多功能正打算用。学习。。

网友B:
回复 楼主:

2代表四位总线 8 代表开显示  这个命令 在1602的数据手册上可以查到

楼主:
我将 十进制转换为 字符型,仿真时 proteus提示 超出内存范围
代码如下。

//清空字符串
void clearstr(uchar *p,uchar n)
{
    uchar i;
    for(i=0;i<n;i++)
    {
        *(p+i)=0;

    }
}

//转换的AD数
//n为几位数
uchar num_to_str(int num,uchar *p,uchar n)
{
        uchar i=0;
        uchar yushu=0;
         clearstr(p,n);//清空
        do
        {
                yushu=(uchar)(num %10);//取余数,则第一次取到了个位数
                *(p+i)=  yushu  ;//字符串赋值

                num=num/10;//去掉个位数
                i++;

        } while (num != 0);
        return i;//返回位数
}
//LCD显示数字
//n位数
void LCD_Show_num(uchar x, uchar y,uchar *p,uchar n)
{
        uchar i;

for (i=n;i>0;i--)//从高位显示
        {
                LCD_Char_Write(x+n-i,y,(*p+48));
                p++;
        }

=======================main()
i=num_to_str(173,adc,3);
   LCD_Show_num(0,0,adc,i);
}

楼主:
我估计还是 十进制转字符数组函数出错了。我直接采用:
  num=1234;
        for (i=0;i<4;i++)
        {
                data=(uchar)(num %10);
                num=num/10;
                LCD_Char_Write(3-i,0,data+48);

        }
是可行的,不知道原因。

楼主:
这个函数错在哪里呢??实在迷惑;猜想应该是对字符数组p操作出了问题。
//转换的AD数
//n为几位数
uchar num_to_str(int num,uchar *p,uchar n)
{
        uchar i=0;
        uchar yushu=0;
         clearstr(p,n);//清空
        do
        {
                yushu=(uchar)(num %10);//取余数,则第一次取到了个位数
                *(p+i)=  yushu  ;//字符串赋值

                num=num/10;//去掉个位数
                i++;

        } while (num != 0);
        return i;//返回位数
}

网友A(2012-05-05):
返回值比你想象的大1,return的是4,而你实际处理应该按3做,你可以return (i-1)
或用do 。。。 while(1),在i++;全加语句if(num==0)break;

网友A:
嗯,详细看来下,这个返回值只会影响现实的x坐标
没看到adc是怎么定义的?最好定义为固定大小的数组便于编译器分配空间

网友C(2014-04-09):
5#的程序 非常好,收藏了

网友D(2018-06-24):
那些命令都是固定死的,写命令和写数据底层封装好就OK了,把延时调对基本没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