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驱内的激光二极管有四个引脚怎么判断?

楼主:
看到一个外国人用旧光驱做了一个激光雕刻机,我也想做一个。于是把以前人家给我的一个光驱拆了,最后就是拿到激光二极管时发现有四个引脚,其中一个是连在金属外壳上的。请问大侠们着应该怎么判断啊?还有,这个激光二极管就用普通电源加一个限流电阻就可以点亮它了吗?这样它发出的光是不是就能把薄纸片切开?

网友A(2011-07-17):
切不切开纸看光功率,四脚的光器件两个脚是发光两个是检测

网友B:
光驱激光管那么一点点光功率不可能切开纸的

网友C:
但把眼睛照瞎已足够了~~~

LZ水盆友,玩耍时要小心哦~~~

网友D:
回复 网友A:
功率不是主要因素,吸收率才是主要因素。  再大的功率,不吸收,全部给你反射了有啥用?

网友D:
查看光驱上的连线,应该能分得出那个是发光的。

楼主:
http://www.guokr.com/article/18616/#id22

这个国际友人可是用光驱上的激光二极管加透镜把纸板都切开了啊!

谢谢123jj的提醒,玩火自焚的事情我是不会干 的

网友E(2012-11-15):
刚才看了楼主发的那个网址,很强大,有一个问题想请教一下,你知道他那个电脑用的什么软件解析的图像吗?怎么发到下面电路板的,他们驱动都是自己搞的吗?

网友(2013-11-05):
光驱激光头引脚参考图

光驱激光头引脚参考

光驱激光头引脚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