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检测电流互感器,我这样子理解不知道对不对?

楼主:
由图:
CUR1接单片机ADC接口,CUR S接电流互感器二次侧输出端
电流互感器另一输出端接地,其型号为TA20FL-100
其含义为 变比 1000:1   即  20A:0.02A
若电流互感器一次侧电流为1.27A,则二次侧电流为1.27ma
则单片机adc接口需要检测的电压值为  0.423V
1.27ma *R16/(R14+R15)*R15=0.423V
不知道这么理解,计算对不对~~图上有各个电阻的值~~
谢谢大家的指导啊!
另  这个图还是有些不懂。哪位热心大侠再详细讲解一下额~~~

cur1接单片机adc口

cur1接单片机adc口

网友A(2011-07-16):
电压不该这样推吧,应该先求出并联电阻*i,而不是直接*R16

网友B:
一定不对, 如果R16不用1K而用10K,,,,你怎么算?  用100K呢?.

网友C:
看不懂,帮忙顶起!:victory:

网友D:
楼主计算没有考虑D5影响,我估计实际应用中是用标准电流标定出来的而非计算出来的。

楼主:
再顶  不知ls哪个是正解

楼主:
ls
貌似比我还着急啊

网友B:
为了安全和精度起见,建议你不采用上面这样采集信号
正确方法是在二次侧接一个10Ω  0.5W的固定电阻作负载,然后接运放输入,放大负载上的电压后才
输出到整流采集电路到IO

网友(2014-04-03):
我顶,我现在正想这样做呢!楼主这么多年了还记得吗?

网友E(2016-01-15):
1k负载,整流后的只有15Ω,电流绝大部分都往这15Ω走了,往1k的电流可以忽略,1.27ma*5Ω≈6mv。

网友F(2016-10-28):
加上D5的话,电流分配就没法算了,因为D5现在相当于一个可变电阻。1.27mA还要在两个支路中分配,则5欧电阻中流过的电流会更小,可知单片机采到的电压会很小,估计只有几个mV

网友G(2016-12-14):
没看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