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香主:stm32f103ze nTRST悬空不接有何引响?

楼主(2011-07-15):
如题,本来想用74hc125隔离nRST和nTRST的,结果nTRST的输入、输出端接反了,不晓得对stm32f103ze  的复位和运行有何引响?

       [local]1[/local]

楼主:
图片上不去呀

楼主:
香版主呢?
没人顶我自己顶!

楼主:
没人理我呀, 都沉下去了

楼主:
唉。。唉唉唉。。。。。。

网友A:
悬空似乎问题比较大,原电路上都推荐接104电容的。
内部上拉电阻为几十K,很容易串入干扰引起复位。

网友B:
我只能说正确的解法可以导致正确的结果,但很难说错误的解**产生什么后果。

LZ没有必要在这个问题上耽误时间,你应该直接改正错误继续前进。

楼主(2011-08-22):
唉。。唉唉。。
看来与只能这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