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这样做有什么用

楼主(2011-07-15):
ST, ce, ic, TE, se
architecture behav of nios_fifo_ram_interface is

signal nARE_delay1,nARE_delay2 :std_logic;
signal nAWE_delay1,nAWE_delay2 :std_logic;

begin

process(reset_b,clk)
begin
if reset_b = '0' then
nARE_delay1 <= '1';
nARE_delay2 <= '1';

nAWE_delay2 <= '1';
nAWE_delay1 <= '1';
elsif clk'event and clk='1' then
nARE_delay2 <= nARE_delay1;
nARE_delay1 <= nARE;

nAWE_delay2 <= nAWE_delay1;
nAWE_delay1 <= nAWE;
end if;
end process;

……

if (nAWE_delay2 ='1' and nAWE_delay1='0') then
……

请问下时钟上升沿的操作有什么用呢

下面为什么执行那样的判断呢

网友A:
捕获nAWE的下降沿。利用了同步逻辑中的信号将保持一个时钟周期的特性。

楼主:
捕获下降沿可以用 event啊?为什么用这个呢

为什么需要保持这一个时钟周期呢

网友B:
时钟上升沿的操作是以时钟跳变作为触发,给信号赋值啊。
信号的赋值会在时钟上升沿之后才会得到更新,
在进程中上升沿那一个时刻,nAWE_delay2的值等于上上个上升沿时nAWE的值,nAWE_delay1的值等于上个时钟上升沿时nAWE的值。这样就可以判断nAWE是否发生了从1到0的跳变。

网友C:
时钟上升沿产生寄存器,时钟触发用来刷新信号值,并且保持一周期

网友A:
回复 楼主:

event 的话,会引入一个时钟网络,在同步电路设计中,推荐的是单一时钟网络.
当然如果是低速的话,多时钟网络也是可以的.
或LZ很NB,也可以采用多时钟网络

楼主:
LS解释的感觉很合理

但event为什么就会引入时钟网络呢?没有见那里说过啊

网友A:
回复 楼主:

LS请查看。D触发器的结构。是由FPGA内部的资源决定的。

网友D:
主要目的是为了用同一个时钟。在FPGA源代码设计过程中,大多数人愿意偏向用同一个时钟,这样设计比较保守,在最后物理布线时不会出现多时钟的麻烦。
如果设计比较复杂,这样的风格比较有益处。如果设计不复杂,则没什么必要。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说的很对

网友E:
除非万不得已,不要引入多域时钟;正所谓多个香炉多个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