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5532发烫问题

楼主(2011-07-15):
各位大侠,小弟最近在搞N5532的音频放大器,实验班做的时候,从其它设备中接入+-12V,效果还可以。(2路混音,后级也也是用此放大芯片)
  现在板子做来后工作发现,芯片发烫,我用的事开关电源,直接取得+-12V,电流是2A,是不是因为供电电流大了,请大侠 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A:
该不是犯了低级错误,弄反了电源吧,要不就是输出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B:
错别字真多

网友C:
肯定是低级错误,基本常识应该有,这么小的芯片不可能有这么大的工作电流。

网友D:
2A的电流,肯定哪里短路,或者5532已经损坏。

楼主:
大侠们 我说的2A是我用的开关电源的电流  供给5532的

网友E:
你家里的市电容量是20A,你家电视机会坏吗?

网友D:
贴个电路出来看看吧。

网友F:
电流太大~2A相当大了~不热才怪

网友G:
5532本身功耗大,容易发晕.
不知道LZ说的发晕到多少度了?

网友H:
楼主表述有问题啊。。。到底是供电2A还是板子消耗电能2A啊。。。看回帖看得出在这问题上理解有误区啊

楼主:
是供电2A

网友I:
NE5532本来就热,五六十度很正常。

网友J:
五六十度还正常?真是的,楼主的可能坏了,要不有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