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如何让程序退出中断后执行指定函数

楼主(2011-07-15):
(无正文)

网友A:
可以在中断中产生一个标志位,在B点下面判断这个标志位,然后执行continue语句

网友B:
同意楼上的看法,设置标志位,在中断结束前标志位置位

楼主:
因为我的中断在任何时候都可能发生,如果这样了的话我要不停的查标志位。好像书上说可以改变sp然后在中断结束执行reti时会把栈顶弹至pc 这样程序返回时就从指定的pc开始执行,好像说的很有道理,因为中断发生时就是把当前地址压入堆栈的,然后返回时出栈,才能找到当执行的程序。

楼主:
SIGNAL(SIG_INTERRUPT2)///int2
{
cli();
sbi(PORTA,6);///TURN OFF YELLOW LED
cbi(PORTA,5);///TURN ON RED LED
WriteString("FCT FAILED",xPos2,yPos2);
SPH=0X00;///这是我要执行函数的地址。可是中断发生时,程序会从main开始执行。
SPL=0X0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