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负15V电源设计的问题

楼主(2011-07-15):
大家好,我想设计一个输出是正负15V的双极性电源,用7815和7915构成双极性输出电路,但是现在我的输入电源只有一个24V的正极性电压,怎么样把电压极性变成负极性的呢?有没有合适的DCDC芯片,或者是输入24V输出是正负15V,1A的电流的芯片呢?
谢谢各位啦,帮帮忙啊

网友A:
貌似凌特有这样的芯片。

网友B:
:)坐等答案。

网友:
直接用芯片设计,负电压用电荷泵的芯片来设计(但是输出功率一般不大),正电压可用7815产生;或者加变压器,设计开关电压

网友:
非得用24V的电源吗?

网友C:
用GS3660试试;

网友D(2011-08-26):
金升阳模块有

网友E:
电荷泵做15W困难

固定输入的话,用普通的单端PWM控制IC做CUK拓扑变换器,3843都可以, CUK拓扑开关管源极是接地的,相当于BOOST的前部分,-15V/1A 还是很容易做的; 我做过35W的

反馈部分选单电源运放,组成反相放大,即可对负的输出进行取样; 用凌特的IC可以直接取负的反馈信号,就是价格太贵了

网友F:
很不错的,不过这个问题要问工程师了。呵呵明纬开关电源

网友G:
可以参考一下BM34063,这是1.5A的DCDC,请上www.bookly.com下载规格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