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电解电容使用注意事项

楼主(2011-07-15):
  1. 注意直流电解电容的正负极
  如果正负极接反,将产生异常电流,导致电路短路,甚至损坏器件本身。如果不确定正负极性,就要使用直流双极电解电容。直流电容不能使用在交流电路中。

  2. 在额定电压范围内使用
  如果电容两端电压超过其额定电压,急剧增加的漏电流将导致电容特性的恶化或器件的损毁。

  3. 在需要快速充放电的电路中不要使用电解电容
  如果在需要快速充放电的场合使用电解电容,则电容发热将导致电容特性恶化甚至损坏。

  4. 在额定纹波电流下使用
  如果纹波电流超过其额定纹波电流,电容寿命将缩短,在极端情况下,其内部发热会将其烧毁。在这种电路中,要使用高纹波类型的电解电容。

  5. 电容特性随着操作温度的改变
  电解电容的特性将会随着温度的改变而改变。这种改变是暂时的,而且在初始温度下,仍然保持其初始特性(如果在长时间的高温下,其特性还没有恶化的话)。如果使用温度超出其规定的温度范围,增加的漏电流将损坏电容器件。设计中,要注意诸多因素对电容温度的影响,比如说周边温度的影响,设备的内部温度的影响,电路单元中其他发热器件的热辐射影响,还有电容本身由于纹波电流而引起的发热产生的影响。
  一般情况下,标注的电容值是在20℃,120Hz下的值。这个值会随着温度的升高而增加,随着温度的降低而降低。
  通常,标注的正切损耗角(tan δ)也是在20℃,120Hz下的值。这个值随着周边温度的升高而降低,随着周边温度的降低而升高。
  漏电流随着温度的升高而增加,随着温度的降低而减少。

  6. 电容特性随着频率的变化
  当工作频率改变是,电解电容的特性会随之改变。
  通常,电解电容的值是20℃,120Hz下的值,该值随着频率的增加而增加。
  同样,正切损耗角(tan δ)也是20℃,120Hz下的值,随着频率的增加而增加。
  特性阻抗通常是20℃,100Hz下的值,它将随着频率的降低而增加。

  7. 铝电解电容的寿命
  当铝电解电容的特性恶化到致其失效时,它的寿命也就终止了。温度和纹波电压是影响其寿命的两个重要因素。

  8. 存储过程中铝电解电容特性的改变
  在经过长时间的存储之后,无论是否装配在设备中,铝电解电容的的漏电流都会增加。当周围温度较高时,这种趋势更为显著。如果电容在常温下存储时间超过两年(高温下时间更短),漏电流有所增加,推荐加电压存储。考虑到初始增流的影响,推荐在设备中采用额外的保护电路。

  9. 电容器和阴极引出端间的绝缘
  电容器和阴极引出端是通过电解液连接在一起的,电解液的阻值又是不确定的。所以,如果需要完全绝缘,须要在装配时加上一个绝缘器。

  10. PCB板立式电容的非接线端(附加的引出端)
  由于NC端没有绝缘,它应被装配在与电路其他器件电气隔离的地方。

  11. 外部套筒
  如果在有机溶液中浸过后又曝露在高温之中,覆盖在电容器表面的套筒可能会破裂。铝电解电容的外部材料通常采用聚氯乙烯材料,但是,这层套筒仅仅只是用于标注指示目的而非用于绝缘。

  12. 特殊的工作环境
  如果在含有高密度卤素化合物气体以及在PCB板的清洁中使用,铝电解电容将逐渐显示出腐蚀性。在PCB清洁这种情况中,请事先与我们联系。在特性环境中使用时,也请与我们联系。

  13. 根据电容pin间距调整PCB板的孔间距
  根据电容pin间距调整PCB板的孔间距(目录中的“F”距离)。要注意短路,断路以及漏电流的增加。由于孔间距和pin间距的差距,可能会给引线端承担较多压力。

  14. 带压力阀的电容器
  (1) 当电容两端加上反向电压或正向电压过大时,电容内部压力会增大。为了防止电容爆炸,电容器的一部分被做得很薄以具有压力阀的功能。一旦电容被当作压力阀工作而损毁,就需要更换电容,因为这个压力阀损毁是不能恢复的。
  (2) 当你使用一个具有压力阀功能的电容时,要保证压力阀的上方有足够的空间以防止干扰。空间要求如下所示:
  电容直径(mm): 18 20-35 40 50
  所需空间(mm): 2.0 3.0 4.0 5.0

  15. 两层板
  当在两层板上使用电解电容时,注意装配电容的地方,其下方不能有走线。否则,可能导致短路故障。

  16. 电容器的连接
  当有一个或多个电容并行连接时,要考虑其电流均衡。
  当有2个或多个电容串联时,要考虑其电压的均衡,并加上一个并联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