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看我的PCB图,刚开始画没多少经验,请多多指教

楼主(2011-07-15):
帮忙看一看我画的PCB图,有什么不足之处,请大家多多指教,多提意见

网友A:
如果你的四个角是需要挖掉的就要这样做。

楼主:
pa2792大侠,我的四个角是需要挖掉的,你在帮忙看看还有那里需要改进的

网友B:
比我画的好

网友C:
刚刚画,很不错!!顶顶

网友A:
第一次就这样吧,慢慢修改走线,尽量吧底层的地平面做的比较完整。
考虑电流回路的走向。根据原理图模块化布局,元器件的预拉线尽量做到最短。
在看看布局方面的书籍。

网友D:
比我畫的好

楼主:
谢谢pa2792大侠的指导和各位热心的鼓励!
各位再多多提意见

网友E:
没有看到Designators,是不是故意隐藏了?

楼主:
Designators没有隐藏,只是太小看不清楚,comment隐藏起来了

楼主:
各位,帮忙推荐一下关于布局方面的书籍或则资料

网友A:
我在21IC下载频道有上传这方面的书籍。

网友F:
在其他论坛下的原理图,自己画的PCB 让高手指错

网友G(2011-08-17):
晶振边靠IC引脚太近了吧,
底层的一些死铜去掉

网友H:
电源线应该粗点。:)

网友H:
似乎还有直角加锐角走线,应该避免。

网友I:
感觉远见没有对齐

网友I:
因而感觉很不美观

网友J:
最好不要有孤地

楼主:
还有什么问题吗?欢迎大家继续拍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