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前看错,求证丝印43t 的器件 sot23

楼主(2011-07-15):
之前看成431,整了个放大镜才看清,原来是43t。求证丝印43t ,封装SOT23的元件。
-----------------------------------------------------------------
用在电池后面,要求压降小,反向不导通防止给电池充电。
之前测了一下压降只有0.15V左右(电流几个uA)。

是什么型号的器件呀?请告知

网友A:
你不具体说说这个器件是用在什么地方的,或是上传个原理图什么的,不然就只有神仙才能帮你了。

楼主:
用在电池后面,要求压降小,反向不导通防止给电池充电。
之前测了一下压降只有0.15V左右(电流几个uA)。

网友B:
封装SOT23的元件

网友C:
是不是只用了2个脚?

楼主:
3个脚都用了。一个电池输入,一个太阳能(通过另一个管)输入,一个输出。

网友D(2013-01-08):
是什么芯片啊?我这个只用两个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