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十二位高速的AD和DA芯片介绍呢?

楼主(2011-07-16):
如题,容易买到的,或者申请到的。还有,价钱最好也不要太贵,AD和DA都需要。

网友A:
呵呵,到ADI、TI等模拟大厂网站上去选型吧,不过估计便宜不了。

如果只是想弄几个样品玩,那就在线申请样片,不过时间会比较长。

网友B:
这得有最基本的要求,比如ADC的测量信号范围(正的、正负变化的)、单端的或者是差分的、速率、接口方式(并口/SPI/I2C);DAC的输出是单极性还是双极性,DAC的种类是MDAC、电阻串DAC……

ADI首选,TI比ADI同型号的略微便宜点,其它有Liner Tech、NS等,一共没几家。还得看供货情况,要几天时间才能摸清楚。

楼主:
回复 网友A:
样片的话已经在MAXIM申请了MAX197和MAX532,不过就怕他不给发,网上查了下价钱一个单价要六七十,好贵...
所以想找替代品,这两个是要用在程控直流源里面的,AD只需要一通道即可,关键是要十二位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ADC是要单极性的,一通道即可,测量范围我需要的是0--5V即可,至于那些什么积分什么的我也不清楚,觉得能用就行,关键是要十二位的,还有要高速的,ADC是要并行的,DAC就串行的就可以。

网友C:
楼主 你是我学习的榜样!!

网友A:
如果坐电源的话,你可以看看MCHP的AD\DA,如果能用的话,比ADI等便宜很多很多。

楼主:
再说明一下,ADC最好就是数据口只有八个,不要是十二个的,因为实在占用太多IO口了

网友D:
C8051F的单片机也有12的AD

网友C:
淡定点淡定点

网友E:
要几百兆的?

楼主:
回复 网友E:
速度么?我没什么概念,只是知道得高速的而已...

网友F:
有关AD和DA芯片介绍,我建议你到(xunta.so)寻TA网去搜索一下,我帮你搜了一下,里面有二位专家在发表此问题,你不妨可以去看看,链接:http://www.xunta.so/searchAuthor ... ;searchTime=6months

网友G:
还不如还块STM32呢,还带DMA

网友H:
这是没办法的事,真想降低投入,不如参考楼上某位建议,看MCHP是不是有可以用的。

网友I:
精度要求不高直接用MCU了,12位很多单片机都有啊

网友J:
12位ADC的,采样速率大于250M就属于禁运的器件了,通过正常途径很难拿到
对于12位DAC,采样速率几百M的是没有禁运的,价格也比较便宜,也好拿到货

网友K:
MAX197似乎不容易申请呢
AD7705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