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对电流采样实现数字显示?

楼主(2011-07-16):
要实现数字显示电流,是怎么采样的?电流是总输出电流。

楼主:
最好上传个截图来,

网友A:
市场上有现成的数字电流表头,买一块装上就是了。
自己做,数码管显示用ICL7107,液晶显示用ICL7106。

楼主:
3# maychang 这个的AD芯片吗?通过程序控制实现数字显示是吧?我这样采样可不可以?

网友B:
顶3maychang.那是不错的最省事的方法

楼主:
5# nongfuxu 请教个问题:开关电源中的升压电路中哪个电路效率最高···

网友C:
上有现成的数字电流表头,买一块装上就是了。
自己做,数码管显示用ICL7107,液晶显示用ICL71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