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16F946偶然性死机问题

楼主(2011-07-16):
用PIC16F946做汽车空调控制系统,小批量生产30套,在检测最后一套时出现死机,断电后上电工作正常,EEPROM保存的是死机前状态。以前也出现过此现象,分析的问题是在功能模式转换时出现的死机,根据分析的死机原因,把模式里面用到的变量在调用时先进入中断再使用。更新程序后,做耐久性试验,工作24小时后,在室内外温度变化很大时出现了死机。请大侠指教

网友A:
PIC能弄死的概率还是粉小的,先反省一下自己在电路设计方面有没有偷懒的地方存在,特别是电源和强弱电分隔的部分。

楼主:
电路设计方便没有偷懒,强弱电有隔离,模拟地和数字地进行了隔离。

网友A:
电路设计方便没有偷懒,强弱电有隔离,模拟地和数字地进行了隔离。
引用 楼主:

兄弟,这样的心态是找不到问题的,你认为啥都是对的,请问为啥要出问题呢?静心很重要。

楼主:
谢谢指导,现在这个产品在汽车厂已经试装5台了,跑路试验差不多快完了,也没有反馈回来有死机的问题。分析的原因可能是因为电路设计时一些强弱信号没有处理好,由于汽车上用的是电瓶电,测试时使用的是开关稳压电源,所以才从昨天到今天只出现了一次。

网友B:
如果在路试时跑了5台没出现问题,这样就可以证明它没问题,那么这个问题本身就不需要讨论了。

MCU死机有如下类型:
1、软件在强烈干扰下导致PC跑飞
2、MCU本身硬件故障死机
3、代码BUG,在某些特定触发条件下形成死机

PIC本身出现硬性故障的可能不大,那么要么是1,要么是3,你测试中出现死机现象时,如果没有施加强烈的干扰,那么基本就是3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