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激电压

楼主(2011-07-16):
各位路过的朋友,大家好,请教你一个问题,反激开关电源带有PFC的,原边感应电压(反激电压)是多少呀?

网友A:
此感应电压与是否有PFC无关。
不过,PFC输出直流电压一般比普通整流电路输出电压高。

网友B:
一般的pfc多少设计在300多到400v。

楼主:
谢谢!设计时感应电压一般取多少呢?
我看过资料一般是根据输入电压不一样,取的也不一样,如:110V交流电压时,VoR常取135左右;220V交流电压时,VoR常取150V左右;380V交流电压时,VoR常取200V左右。
这样取应该可以吧?

网友A:
4楼:
反激开关电源功率开关管关断时承受的电压,为(1)直流电源电压,(2)变压器次级反射到初级的电压,(3)变压器漏感因电流关断产生的自感电压,三部分之和。其中(2)与变压器初级次级匝数比以及次级整流输出的直流电压有关,而(3)需要由吸收回路(通常使用RCD吸收)参数以及变压器漏感有关,需要根据具体电路和元件参数进行计算,并留一定余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