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 99se 导出AUTOCAD 焊盘不变形的图解

楼主(2011-07-16):
Protel 99se 导出AUTOCAD 焊盘不变形的图解
在使用的默认导出方式下AUTOCAD中显示的焊盘都是变现的,这样显示效果不是很好,今天把Protel 99se 导出AUTOCAD 焊盘不变形的图解写下来。
一、打开PCB文件。点击导出

选择保存类型

                   设置方法如下图:

这样在AUTOCAD打开的PCB文件,焊盘就与Protel 99se一致了。

网友A:
学到一招

网友B:
99SE里除了八角形焊盘倒不出来,其它的好像没有了吧。做电子工程师就好了,倒出来就不用管了,我们做PCB生产的工程师处理CAD的文件最麻烦了。

楼主:
八角形焊盘确实是不行,所以我都不用八角形焊盘焊盘,方便做板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