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吊针时,液体输完后,会怎么样?

楼主(2011-07-16):
打吊针,如果液体输结束,忘记看瓶子了,或者睡着了,没有起针,会发生什么事情?

网友A:
没试过,不太清楚

网友:
我试过 呵呵 没有什么事情的 液体走到一定程度 就停在管子里面了,还有 你的 血 会回流一小段到 管子里面

网友B:
怕的是空气打进血管中形成气阻,挺危险的!!

网友C:
吊针是靠液体重力滴进血管里?那应该还没输完就会自动停了的吧

网友D:
上医院没人陪,太惨了吧……

网友E:
如此情况,外部气体是有可能进入血管的,所以静脉点滴时需要有人看护或使用专用的带控制的点滴设备。

网友F:
现在不知道用的什么样的方法,液体走到一定程度就停在管子里面了,而且不会造成血液回流。打点滴是意外发现,当时还感慨了,人真聪明!

网友G:
应该是一个防止回流压力阀。

网友H:
瓶子挂在高处.管子呈U形.这样水位高度下降到血压以下就不走了.

此时人站起来,血会回流.

反之水会流完.然后空气进去.然后就挂了.

千万不要生病.今年4月在医院打了一个月.至今没有完全恢复.

网友I:
人不大幅度活动的话是没事的,最多回流点血到管子里

网友J:
一般空气进入血管后如果数量足够杀死一个人的话一般在30分钟至1小时内就会发作,空气会阻塞血管造成剧痛和组织坏死,但是楼主还能在这里发帖所以绝对是没问题的,现在吊针都有一个阻值空气进入血管的回流阀的,LZ不用担心。

网友K:
各位都量过血压吧?那是动脉压,而且不是绝对压强,而是相对压强,即动脉内压强与大气压强之差。
输液是在静脉,静脉内血液压强只要大于大气压强,所输的液体输完后,针头处空气(大气压强)就不会进入静脉。实际上,液柱压强等于静脉压时输液已经停止。
但若输液管内又进入了新的液体,则新的液体将因重力产生压强,将气泡压入静脉。这将造成气栓,非常危险。

网友L:
呵呵,没事的。静脉有压力的,当液体流过一段距离,静脉舒张压 = 吊针输液管液柱高度的时候就不走了,不过,静脉血液会慢慢渗透到管子里。

网友M:
前段时间在电视上看过一个相关发明,就是解决这个事情的。我印象中申请专利了。他是用称重的方案解决的,当重量低于某个数值自动报警,已经在医院开始试点了。在内部放置了电池,使用声音报警。如果咱们电工参与进来,完全可以放大应用,什么“护士站联网”,“亲属收机短信”等等。只要能找到那两位发明人,说不上还能发达一把。到时候给我个信息费就可以了。

网友N:
由于血压的原因。。。

你的血可能会倒流进瓶子里面

网友O:
血压比较高,放心吧,要不为什么吊那么高呢,吊低了根本输进不去

网友P:
我看到过有人血回流到那个凸起来的小管那!很恐怖。

网友Q:
前段时间在电视上看过一个相关发明,就是解决这个事情的。我印象中申请专利了。他是用称重的方案解决的,当重量低于某个数值自动报警,已经在医院开始试点了。在内部放置了电池,使用声音报警。如果咱们电工参与进来 ...
引用 网友M:

称重的方法也太笨了吧?大、中、小瓶怎么办,玻璃瓶、塑料瓶怎么办?

网友R:
应该是一个防止回流压力阀。
引用 网友G:

正解啊。
现在有种医疗器械叫做输液泵,能够精确一分钟多少滴,发生阻塞或输液即将完成开始报警。这样的设备售价不菲,重量不小。每个医院,每个科室必备的医疗器械。

网友S:
用红外的方法探测输液管有无液体就行了,我做了个当时给我弟用,效果不错

网友T:
晕,这样的帖还不封掉?荒诞!

网友U:
太危险了

网友V:
没有亲自体会过,应该是会血液倒流到针管里吧

网友M:
称重的方法也太笨了吧?大、中、小瓶怎么办,玻璃瓶、塑料瓶怎么办?
引用 网友Q:

就三种瓶子吧,加个按钮选择瓶子的大小.   感觉有点像我们做的吊钩秤,呵呵

网友W:
前段时间在电视上看过一个相关发明,就是解决这个事情的。我印象中申请专利了。他是用称重的方案解决的,当重量低于某个数值自动报警,已经在医院开始试点了。在内部放置了电池,使用声音报警。如果咱们电工参与进来 ...
引用 网友M:

用这个干嘛...一个光电传感器测下滴速度.为0就是空了...这个电子竞赛都做过
承重就是垃圾中的战斗机

网友X:
不懂,问医生

网友Y:
最大的毛病就是血会回流凝结,导致下一瓶要重打一针,不过要很久才凝,一般没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