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电路

楼主(2011-07-16):
这个电路左上角那个反相器是用来干嘛的?是用51单片机控制的,接反相器的功能不是根据程序就可以达到吗?还是接这个反相器才可以达到驱动继电器的功能呢?

网友A:
增大驱动电流,单片机得输出电流不足以驱动继电器吸合,具体要看器件参数

网友B:
增加驱动电流的,标准51的驱动能力是很小的。

楼主:
原来如此,万分感谢!

楼主:
再请教一点,我这样用该继电器对不对?
3脚接反相器输出,5脚接地,然后1,2和4脚接电路,然后想问一下当反相器输出高电平时继电器是打向1脚还是打向2脚?

网友C:
回复 楼主:
给RELAY的线包通上电,再拿万用表打一下触点不就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 关键是现在没有在实验室,没有设备,想直接把电路做出来

网友B:
回复 网友C:
:'( 关键是现在没有在实验室,没有设备,想直接把电路做出来
引用 楼主:

这是灰常危险滴做法,就是有资料都最好对着实物验证,做技术一不小心就出错,低级错误让人粉无语的。

网友:
继电器要接续流二极管吧,不然反向电流是很大的。

网友A:
继电器上应该标的有那个脚是常闭端,没加电常闭端是闭合的,加电常闭断开,常开端吸合。
从你的图看1脚常闭,
即,线包没加电1,4脚连接;
线包加电2,4脚连接(同时1,4脚断开)。

楼主:
这就对了,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D:
?什么意思?二极管接在哪里?

楼主:
回复 网友B:
嗯,说的也是。要多注意才对。

网友E:
ad620
1,8 Rg(ain)
Gain Set with One External Resistor
(Gain Range 1 to 1000)
继电器用来手动调增益

网友F:
用模拟开关代替继电器,岂不更好?

网友G:
用620,灰常有钱.:'(

楼主:
回复 网友G:
哈哈,是本着元件好一点数据肯定更好的本意来的。

楼主:
回复 网友F:
对模拟开关没有什么概念..有待改进啊

网友H:
提供较强的驱动电流,,单片机哪能直接驱动继电器,

网友I:
都解决了吗?

网友J:
直接断电,在测量那端是常闭还是常开的。

网友K:
只是为增加驱动电流而已

楼主:
改用三极管来驱动继电器了,不知道这样接51单片机可以不?其余三脚接电路,这样接可以吗?

楼主:
三极管上面是接VC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