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一下短波频段(30M以下或左右)的无线收发芯片

楼主(2011-07-16):
(无正文)

网友A:
HF波段只有早期的芯片支持,如MC2831、2833(发射),MC3362、3363、3367(接收)等,还可以用分立元件搭建。

网友B:
短波一般只有单收、单发的,很多还要配合锁相环。

毕竟这个频段不是开放的,而且绝大多数都是收信机(收音机),对接收灵敏度要求也高。

网友A:
目前这个频段确实不再开放了,使用时要特别注意相关法律的规定。

网友C:
用超再生不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