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16.2的正确**方法?

楼主(2011-07-16):
本人按照网络上的一般介绍,修改orcad16.lic ,安装CADENCE 16.2 , 执行shootters.exe,重启电脑。运行CADENCE 的design entry cis, capture会弹出 "orcad capture license was not found", 请各位同仁指导

楼主:
2个小时内都没人回复

网友A:
用这个方法试试看。

网友B:
好东西,就是不好找啊.:)

楼主:
我是按照百度的方法和光盘的**文件,第一次在本本上安装没问题,由于常上网CADENCE官网发来邮件,说CADENCE的功能关闭了80%,在画原理图时,只能放下10几个元件,最近搞来一台式机不安装网卡(不用来上网),安装CADENCE就不行。。

楼主(2012-12-04):
本人改用cadence 16.3,安装3次,使用中2次导致ALLEGRO EXPLORER 崩溃 见 《allegro16.3中caputer打开无响应》

网友C(2014-07-28):
引用 网友A:
用这个方法试试看。

厉害啊,这个可以用的。我都装了1天了,网上的各种方法都试了,只有这种方法能用,必须点赞!

网友D(2017-02-10):
cadecn 16.2能不能给做个图文的安装和**文档,我还是没有**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