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百问,求指点,求板砖,我好盖长城。

楼主(2011-07-16):
这是我的第三个板子,是课后的作业,暑假在家自己学的,我是学物理的。先从这个板子制作过程开始说起。做原理图的时候,用了统一编辑,但并不是所有的电阻的阻值并不是都是一样的,所以我试着给R1-7编辑,但是没成功,有没有好的办法?导入PCB后,首先是板子的设置,板子是没有四个角,中间有个框,导入后布线总是不能百分百。后来我把中间的框去掉后就好了,但是有很多过孔,通过手动布局,自动布线,然后通过调整原件位置,把过孔调到只有一个(因为作业上要求过孔镀铜,所以我想至少应该有一个过孔)。布线有好多人应该手动,我这种方法对不对?我感觉我的板子没有完成,应该是个半成品,因为看到有人说要敷铜,不知道是什么意思。还有原件的位置距离,模电数电的都不清楚。纯小白,不懂,求指点迷津。最近我在看VHDL,但是昨天看到有PCB工程师这个说法,以前只知道有硬件工程师和软件工程师。这些到底有什么区别?我要不要现在继续学习VHDL和MAX?那么学习的下一步是什么?太多问题,不知道该问哪些,先问这么多。求大侠指点指点,小可感激不尽

网友A:
按照原理图的图示一个一个按顺序放置模块化布局,尽量做到预拉线最短。
你现在的线山路十八弯。

网友B:
这个密度太低了,LZ根本就没有好好布局过,纯粹是一通瞎搞

网友C:
楼主的心态还是比较好的,赞一个,,

楼主目前还是学生,可以趁此先打好基础,比如模拟电路、数字电路、自动控制原理、单片机原理等,等基础打扎实了,这些问题就会慢慢迎刃而解的,,

网友D:
你这个布局啊,实在是太差了。
基本上布局的好坏决定了一块儿电路板布线的性能和难度。
首先根据信号的走向和特性把布局搞好了吧。

网友E:
给你块大砖头:
首先,禁止布线层,画出板子的外框,然后设置合适的格点,放置器件,按电路走向来布局,
设置规则,走线宽度, 手工走线,

网友F:
比我的差,不过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比你差,有前途:)

网友G:
这山路何止十八弯。布局太差。
LZ,你的板子全是插件的,建议用单层板,可以练习你的布局和走线

网友H:
一般学校的学生画板子  都是只求画通   这也是老师的要求

网友:
我在学校里也就这种水平吧,到企业实习三个月,就完全不同了。

网友I:
这个自己画着玩玩到是可以,现在不打样,不生产,讲得多也记不住,真到上班了。自然有老手给你审核的,那时候学才能记得更加清楚。

楼主:
我有画的。家里条件不允许经常上网,今天跑亲戚家,传下自己又画的。给点建议,虚心接受。

网友J:
这个比LZ位的稍有改观,略强,不过你这板子外形固定了咩?必须画这么大?

布局可以紧凑些,估计DB25头以外的部分之用一半面积就够了

网友K:
跟我的水平差不多。。。毕业1年了还是没长进啊

网友L:
自动布线出来的成果啊,最短路径!自己手动调整一下吧

网友M:
lz是把一种形状的放一块去了,呵呵,应该是贴的比较近的放一块,关联紧密的要放一块,不能只图漂亮把一样大小的器件都摆一块的。

网友N:
此板不可谓不乱

网友O:
新手差不多都这样。还好了

网友P(2011-09-08):
怎么看不到LZ的keepout层,另外LZ估计花的是公家的钱吧,器件布的这么散。

网友Q:
:lol器件采用贴片的,可大大减小板面积。

楼主(2018-07-19):
又翻了之前的帖子,7年过去了,感慨年少轻狂,时间流逝,发个这两年做的板子,算是回应下当年的自己,少年,还要继续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