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noX(MicroWindows)矢量字体显示,中文显示

楼主(2011-07-16):
原文请看http://blog.21ic.com/user1/1505/archives/2008/52981.html

发现了几个不明确的地方:
1,代码决定是否GdConvertEncoding()的处理中并没有MWTF_DBCS_EUCCN,所以需要添上MWTF_DBCS_EUCCN.
2,*ostr16++ = Unicode[row-0xA0][col-0xA0];并不能正确定位到汉字上,行数需要再减去16.原作者的另一篇**中(http://blog.21ic.com/user1/1505/archives/2008/53035.html)也说明了.
3,IsGB变量判断,我没有找到好办法.我的办法是如果计算出来的行数或列出出现负值的话,则IsGB=false.并且使用 *ostr16++ = (unsigned short)ch;进行处理.

代码如下:
case MWTF_UC16:

            if(IsGB)
            {
                unsigned char row,col;
                int t_row,t_col;
                row = ch >> 8 ;
                col = ch & 0x00ff;
                t_row=row-0xA0-16;
                t_col=col-0xA0;

                if(t_row<1 || t_col<1)
                {
                    printf("[devfont.c]error row:%d , col:%d\n", t_row,t_col);
                    if(t_row<1)
                    {
                        t_row=0;
                    }
                    if(t_col<1)
                    {
                        t_col=0;
                    }
                    IsGB=0;

                }

                if(IsGB)
                {
                    *ostr16++ = Unicode[t_row][t_col];
                }

            }

            if(!IsGB)
            {
                *ostr16++ = (unsigned short)ch;
            }

            break;

=========================
经过以上修补和处理后,能正确显示simhei.ttf的字体,并且也能显示数字和字母.

网友A(2013-04-22):
变量IsGB 和Unicode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变量IsGB 和Unicode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啊

老贴子被挖出来啦。IsGB是判断输入字符是否是汉字的布尔型变量,之前已经把判断的结果保存在这个变量里。Unicode是一个转换编码用的查找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