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直流稳压电源的问题

楼主(2011-07-16):
请问各位,大家平时做的直流稳压电源纹波能做到多少呢?我希望能做到5mv一下,但是我直接用78XX和79XX稳出来的也有10+mv的纹波,请问各位大虾有没有啥电路或者减小纹波的办法?先谢谢了!

网友A:
先看下纹波频率,针对性处理

楼主:
纹波是几百k,有时候还会到一两兆

网友B:
你用什么直流电源为78XX和79XX供电?

网友A:
纹波是几百k,有时候还会到一两兆
引用 楼主:

——所以我才说要先看纹波频率,针对性处理

工频纹波可通过高电源抑制比的多级稳压解决,但这个频率就不行了。

这个频率的纹波,实际上是开关电源窜过来的,和很多因素有关,并不是那么好解决的。
很多时候,示波器看到的开关电源毛刺并不是单纯的纹波,而是开关脉冲尖峰,这个和开关管及二极管的开关、电容的ESLESR、PCB布线等都有很大关系。
而这是的措施就应该是串电感并小电容吸收了(包括很多地方的改造,比如整流管都要串联磁珠 并联小电容的)

而根本的解决之道还是:
要求地纹波地感干扰的话,应该用工频变压器,避免使用开关电源。

网友C:
而是开关脉冲尖峰,这个和开关管及二极管的开关、电容的ESLESR、PCB布线等都有很大关系。

网友B:
78XX之类芯片不能抑制高达数百kHz甚至上MHz的纹波,因其带宽不够。
如5楼xwj所说,前级使用工频变压器加整流滤波供电给78XX是一种解决方法。
如果前级必须使用开关电源,前级输出端使用较大的共模电感供电给78XX和79XX,也是一种方法。此时前级与78XX高频并不共地但直流共地。必要时甚至可以使用两级共模电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