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矩阵键盘程序

楼主(2011-07-16):
在一本书上看到这么一个程序,感觉没错误。但用proteus仿真执行起来,不对。请指教电路图

#include<avr/io.h>
#include<util/delay.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const uchar seg_code[]=        {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 0x07,
                         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 //0~9,A~F,共阴数码管
uchar key_num=16;  //表示无按键

//判断是否有键按下
uchar key_press()
{
//高四位输出全零,低四位输入

     DDRD=0XF0;
         PORTD=0X0F;_delay_ms(1);
     return PIND!=0X0F?1:0;
}
//键盘扫描
uchar key_scan()
{
/按键后,00001111变为0000XXXX,X中有一个0,其余为1
//下面判断按键发生在哪一行,赋值为行初值
switch(PIND)
{
   case 0B00001110:key_num=0;break;
   case 0B00001101:key_num=4;break;
   case 0B00001011:key_num=8;break;
   case 0B00000111:key_num=12;break;
   default:key_num=0xff;
}
//高四位输入,低四位输出全零
DDRD=0X0F;PORTD=0xF0;_delay_ms(1);
//按键后,11110000变为XXXX0000,X中有一个0,其余为1
//下面判断按键发生在第几列
switch(PIND)
{
    case 0B11100000:key_num+=0;break;
        case 0B11010000:key_num+=1;break;
        case 0B10110000:key_num+=2;break;
        case 0B01110000:key_num+=3;break;
        default:key_num=0xff;
}
return key_num;
}
void main(void)
{
uchar l;
DDRC=0XFF;PORTC=0X00;
while(1)
{
    if(key_press())
         l=key_scan();
        else continue;
    if(key_num<16)
        PORTC=seg_code[l];
    while(key_press()); //按键未释放,则等待
}
}

网友A:
画流程图

楼主:
2# NE5532 画了流程图,还是没看出来这个程序哪儿有问题……

网友A:
你先把流程图放上来再说,流程图可以用Word画,然后抓图

网友B:
到AVR的10K电阻好像有点大

网友A:
到AVR的10K电阻好像有点大
引用 网友B:

那个10k的电阻根本就是在乱加。

楼主:
6# NE5532 我用另一个正确的程序,发现不加电阻就不对……不加电阻时,连检测按键有没有按下都做不到

网友B:
那个10k的电阻根本就是在乱加。
引用 网友A:

应该加上拉电阻,再行输出应该用OC门。
上拉电阻应该加在输入IO上。
设行输出,列输入。

方法有二:
1.将行电阻改为二极管阻止线与的发生。
2.将真双向IO改成“准双向IO”
   即输出恒为0,用方向来控制,输出方式实际输出为0,输入方式实际输出为1

楼主:
4# NE5532

网友A:
6# NE5532 我用另一个正确的程序,发现不加电阻就不对……不加电阻时,连检测按键有没有按下都做不到
引用 楼主:

不是加电阻对不对的问题,是电阻拿来干什么的问题,你只知道不加不对,怎么能设计出正确的电路呢?听菜农的,加上拉。另外AVR的,键盘线不长,扫描速度不高的,内上拉也是可以用的,串电阻是解决ESD的问题,在仿真软件里你根本看不到这个特性。

网友A:
流程图应该没有大问题,只是里面没有写端口输入输出切换,现在你可以跟着流程图来调程序,逐步跟踪,看哪一步的执行结果和你想的不一样。

网友C(2011-11-29):
这里真是个学习的好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