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R 430开发环境里msp430x14x.h中 defw 的用法??

楼主(2011-07-16):
#define MPY_                (0x0130)  /* Multiply Unsigned/Operand 1 */
DEFW(   MPY               , MPY_)
#define MPYS_               (0x0132)  /* Multiply Signed/Operand 1 */
DEFW(   MPYS              , MPYS_)

#ifdef __IAR_SYSTEMS_ASM__
#define DEFC(name, address) sfrb name = address;
#define DEFW(name, address) sfrw name = address;

在这里 DEFW(, ) 有何功能??
谢谢

网友A:
这是宏定义啊。相当于替换;
首先
1.#define DEFC(name, address) sfrb name = address;
2.#define MPYS_               (0x0132)  /* Multiply Signed/Operand 1 */
定义了2个宏定义,分2个步骤替换就可以啦!
DEFW(   MPYS              , MPYS_)根据宏定义2,就相当于DEFW(   MPYS              , (0x0132));
而DEFW(   MPYS              , (0x0132))根据宏定义1,就相当于sfrb MPYS = 0x0132;(这个你应该能看懂了吧?就是一个寄存器的定义)

#define DEFC(name, address) sfrb name = address;属于带参数的宏定义,具体的你可以看看define的百度百科:http://baike.baidu.com/view/1611565.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