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58电压输出问题,急求高手解答!

楼主(2011-07-16):
新手请教下大家,AD采样用的,因为单片机采样电压只有3.3V。所以用两个电阻分压了。输入电压最高是5V。现在的问题是,输入6.8,输出6.8,分压后是3.8。输入5输出5,分压后是3.3(貌似正常)。输入3.3,输出3.3.分压后就2.68了。现在不确定单片机的AD输入口是否是坏的,请大家帮忙分析下。

楼主:
忘了说了,电源电压是12V。

网友A:
AD输入口的配置是不是不对?可能没有配置成输入,导致单片机管脚的电压影响分压结果了。
可以将AD输入口断开后测量分压的电压,如果正确的话,再找找管脚配置的问题

楼主:
把AD输入口断开,电压就正常了。谢谢

网友B:
应该在输入到AD的那个分压端接TVS

网友C:
这个应该是单片机AD口输入口配置不对。没有设成高阻态。或者你也可以从358的驱动能力上考虑一下吧。你先直接分压再用AD口看看正不正常,再考虑去接你的电路试试

网友D:
分压电阻的阻值太大了,另外最好并联一个电容,这样ADC的输入电阻和采样电容对输入电压的影响就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