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SS84怎么压降0.6V呢?

楼主(2011-07-16):
图上当C点为0V时
A点和B点有0.6V的压降,这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A:
“A点和B点有0.6V的压降”
说清楚些,哪端电位更高?电流多大?

楼主:
是A点高,
这个其实就是个A点到B点的开关作用,A点是接电源的。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A:
C点为0V时,MOS管应该导通。
但你的电源电压未必足够高,致使MOS管未能完全导通,故产生一定压降。

网友B:
你的电源电压未必足够高,致使MOS管未能完全导通???

不是G端的条件满足了,MOS管就能通吗?为什么还和电源电压有关系?MAYCHANG

网友C:
BSS84导通时的电阻也是很大的

网友A:
6楼:
G端对S端电压达到一定值之后MOS管“开始”导通,但此时电流相当小(MOS管内阻大),随GS之间电压变大管子中电流也变大。GS之间电压与管子中电流关系,称为互导,常用符号Gfs表示,单位S(西门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