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电路

楼主(2011-07-16):
问题:
1,电路中的50欧姆电阻的作用,是和源电阻匹配么?
2,175欧姆的电阻的作用是?我的理解是为了和反相端进行电阻平衡【50//50+175=402//402】,不知道是否正确?
3.放大电路的输入电阻是50欧,对吗?
谢谢大侠们的指导。

网友A:
理解正确

网友B:
1. 基本同相放大器的输入电阻Ri=无穷大,这里接上50欧姆电阻后,输入电阻变为50欧姆,和源50欧姆内阻匹配,实现最大功率传输。
2.50//50+175=402//402,消去输入偏置电流。
3. 内阻是50欧姆。

楼主完全正确!!!

网友C:
求教!50//50+175怎么看等效电路算出来的?

网友A:
LS ,输入端 Vi外面通过电缆 还有50欧远端阻抗

网友D:
回复 网友B:
信号传递中不是一般要增大输入阻抗,较小输出阻抗么?

网友B:
回复 网友B:
信号传递中不是一般要增大输入阻抗,较小输出阻抗么?
引用 网友D:

不一定啊,你说的是电压放大器,输入阻抗是无穷大,输出阻抗是零。

网友E:
楼主理解的很正确。输入电阻是50欧姆,输出电阻也是50欧。电路中两个50欧姆是用来确定输入,2,3点理解的是正确的

网友E:
输出阻抗设为五十欧姆,是为了和后面的负载50欧姆好匹配

网友F:
呵呵,我也理解了!

网友G:
运算放大器如何消去输入偏置电流??

网友H:
请问一下:+5V和-5V之间加一个0.1uF的电容有什么用啊,:o

楼主:
是退耦用的么?

网友I:
电容作用准确的说是抑制电源上的共模噪声

网友D:
不一定啊,你说的是电压放大器,输入阻抗是无穷大,输出阻抗是零。那小信号远距离传输时,才要考虑匹配电阻实现功率最大传输吗?

网友J:
回复 网友H:

是解决电容的非理想特性,作用和正负电源接的6.8uF和0.1uF的作用是一样的,但是正负电源接的6.8uF和0.1uF的效果比这个电容的效果要好,这个电容一般不要。
数据手册上没有那个电容:

网友K:
楼主的理解是没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