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OS中断问题,再请教

楼主(2011-07-16):
打一个任务执行时候,被中断打断,进入ISR服务程序,在ISR服务程序末尾调用OSINTEXIt函数
voidosintexit(void)
{
  ......
    osintctxsw();
   }
...
OS_EXIT_CRITICAL();
...
}

在onintctxsw里面,进行高优先任务切换,这个时候,是先运行玩高优先级任务,再返回
OS_EXIT_CRITICAL()开中断,退出中断函数,还是先退出中断函数,再执行更高优先级任务?

网友A:
先退出中断函数,再执行更高优先级任务

网友B:
void OsIntExit(void)这个函数本身就是退出中断函数
也即不论是osintctxsw();或者OS_EXIT_CRITICAL();都是在退出中断时处理的

网友C:
建议:看看源码或邵贝贝那本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