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运放同向输入端接的那个电阻的问题?

楼主(2011-07-16):
对于电压反馈型运放来说那个电阻主要是用来匹配反向端的反馈环路的,以降低输入偏置电流产生的直流成分。通常那个电阻等于反向端两电阻的并联。疑问1:那个电阻通常是并接到地上还是从信号输入端直接串联进同向端?(对于同向放大接法)
疑问2:电流反馈型运放的同向放大接法。我看了下AD8009的数据手册,都是并联到地上,并且这个电阻的阻值并不等于反向端的电阻并联值。这个电阻的作用是匹配么?

  我看到的这个帖子,也很困惑,求达人指教

网友A:
1、同向放大接法,还用考虑平衡电阻这个问题吗,不知道,呵呵,反向放大时候同向端加个平衡电阻
2、不知道。
学习

网友B:
1、串联在同相输入端
2、那个50欧姆和75欧姆是为了阻抗匹配,跟失调电流平衡无关。
你仔细分析下失调电流是怎么影响输出电压的,电流的路径,你就会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