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通讯

楼主(2011-07-16):
我用ADUC7060写的UART程序,用了232转485的转换器,用串口通讯时,串口助手能发送也能接受数据,但是后来串口助手却接受不到数据,我怀疑是不是串口坏了,然后用以前写的MSP430程序试验了一下,串口助手能发送也能接受数据。我想问一下各位,有没有遇到这种情况的,有没有谁会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A:
下载程序的时候是不是忘记配置晶振位了,导致波特率不对

网友B:
我以前调试485的时候,调好了232,接收和发送都正常。但是单片机接上3485,用485传输,电脑端再接485转232转换器,这时候问题就出现了,串口调试助手一直接收到乱码00。后来发现是转换器的抗感染能力太差,后来换了一个质量好的232转485转换器,就OK了。不知道你的问题是不是出在了转换接口上了。

楼主:
我的问题是三楼所说的,485转232转换器抗干扰能力差,就是接口那块,我重新做了一个借口,就好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