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转换器-信号链]
求助:ADS2807无法常工作

楼主:
在一块基于FPGA的模拟数字混合系统板中用到了50M高速ADC-ADS2807,不过芯片没有正常工作。前级调理电路是用的手册上推荐的直流耦合差分输入电路。芯片在上电后不久,无论给不给时钟信号,温度就上升到大概50度左右(其功耗为720mW)。无论输入直流信号还是交流信号,采集到数据都杂乱无章。观察数据有效引脚DV的波形是落后时钟信号半个周期的方波,应该是正确的。对AD的操作时序也严格按照手册。调试很久一直没发现问题所在,现在只能怀疑芯片已损坏但不敢确定,毕竟这个芯片又贵又难买,并且之前也没有不当操作(不知道有没有可能静电损坏)。这个芯片用的比较少,网上基本找不到应用资料,所以发帖麻烦各位网友帮忙分析一下,哪怕能确定芯片已经挂了也好。非常感谢!

前级处理电路

输入直流时用DA输出采集到的数据,很乱,几乎是随机的

芯片引脚连接

网友A(2011-07-18):
建议:在不加时钟的情况下,可以断开输入IN的正负输入,检测是否由输入运放流入较大的电流导致发热,如果是应该是运放输出过大导致内部保护的二极管导通。
如果不行,应该是从电源的电流输入,测试一下,是否在手册范围之内。
最好换一片,是否该片出现ESD损伤导致的短路。

网友B:
可以试试将IN+ IN—短到一起联到CM,看输出收据的变化,
也可以通过OEA, OEB关掉输出,看功耗是否有变化
注意底下的焊盘一定要用锡焊到PCB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