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关于STM32F的JTAG口的问题

楼主(2011-07-17):
我准备设计的系统不用JTAG口,而是直接用BOOT方式去下载,这样的话JTAG口可以作为普通IO口使用,我的问题是“JTAG口的上下拉电阻还要吗?我需要对这几个脚作特殊处理吗?”

楼主:

我准备设计的系统不用JTAG口,而是直接用BOOT方式去下载,这样的话JTAG口可以作为普通IO口使用,我的问题是“JTAG口的上下拉电阻还要吗?我需要对这几个脚作特殊处理吗?”

网友A:
你如果不留JTAG口,当作IO口使用的话,就不要上下拉电阻。

网友B:
BOOT方式下载,怎么搞

网友C:
STM32没玩过  不过2440可以不用JTAG调试    可以直接用NOR里面的VIVI下载代码到NA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