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菜诚心请教各位前辈!

楼主:
图中的比较器可以实现判决门限的自适应吗?如果不行的话应怎么改进?拜托各位前辈了

网友A(2011-07-17):
“判决门限的自适应”
这是什么东西?

楼主:
做的是阅读器和应答器(无源)。应答器通过负载调制将ASK信号通过耦合线圈耦合到阅读器。调制回来的信号经检波后的大小,跟阅读器和应答器的距离有关。所以想尝试着整形电路的判决门限电平能跟检波后的信号大小一起自动调整。分析电路的时候感觉有点问题。所以想请教一下个位前辈。这个电路可不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