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自制usb键盘描述符的问题

楼主(2011-07-17):
const u8 Joystick_ReportDescriptor[JOYSTICK_SIZ_REPORT_DESC] =
  {
    0x05,          /*Usage Page(Generic Desktop)*/
    0x01,
    0x09,          /*Usage(keyboard)*/
    0x06,
    0xA1,          /*Collection(Logical)*/
    0x01,
/* 6 */
    0x05,          /*Usage Page(Buttons)*/
    0x07,
    0x19,          /*Usage Minimum(A)*/
    0x04,
    0x29,          /*Usage Maximum(H)*/
    0x0B,
    /* 12 */
    0x15,          /*Logical Minimum(0)*/
    0x00,
    0x25,          /*Logical Maximum(1)*/
    0x01,
    0x95,          /*Report Count(8)*/
   0x08,
    0x75,          /*Report Size(1)*/  //每个按键占一个bit
    0x01,
    /* 24 */
    0x81,          /*Input(Variable)*/
    0x02,
    0X95,       //定义剩余的3个byte为常量
    0X03,
    0X75,
    0X08,
    0X81,
     0X03,
    0xc0
  }
  ; /* Joystick_ReportDescriptor */
以上是描述符,我定义了八个键A~H每个键站一位,剩余的三个字节为常量,共四个字节,发送的时候就发第一个字节,其他的为0,如0x01 0 0 0,按我的理解所发的这个数据应该对应的是A,可是没有反应,键值是这样对应的吗?另外bushound中可以打印我的键值数据
但是设备管理器显示在鼠标一栏 HID compliant mouse有个叹号,但人体学输入设备正常
请问这都是为什么呢?

楼主:
下面是bushound的截图,不知怎的 不可以粘贴,总说我来路不正 呵呵 罢了
望高手指点:lol

楼主:
file:///C:/Documents%20and%20Settings/Administrator/Application%20Data/Tencent/Users/928817470/QQ/WinTemp/RichOle/NEZG1%60_OMI8PH7%7D%7DE[9KB5L.jpg

楼主:
貌似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 呵呵 谢谢2楼 3楼 以及4楼的关注啊 ;P

网友A:
有点复杂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