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并联电路

楼主(2011-07-17):
LC并联或串联电路中,当输入信号频率高于或低于谐振频率时,电路还能震荡么?我只知道并联电路中阻抗变小,电流变大。串联电路阻抗变大,电流变小。

楼主:
跪求高手赐教

网友A:
“当输入信号频率高于或低于谐振频率时,电路还能震荡么?”
能。不过,是受迫振荡。振荡频率等于输入信号频率,且幅度较小。

楼主:
回复 网友A:
maychang老师串联电路时因为不在谐振频率阻值很大,震荡幅度会很小。但是并联电路阻值会变小,为什么震荡幅度也会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