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bus/DeviceNet]
请教CAN总线故障检查中问题不断扩大,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1-07-17):
一块主板有2个CAN接口连接其它设备,CNA 接口自带5伏输出。其中一个5伏输出没了,拆下后检查未找到5伏的连接点,后来发现82C250的前面光耦短路了,但拆前肯定是正常的,因为两个接口公用82C250, 另一个接口正常的,不知原因,只好定购光耦ILD206, 再继续查,几次仍然未找到那个5伏的连接点,2个CAN口全并联,惟独5伏不通,想跳过去,但此时发现5伏接地了,所有5伏都接地了!我在期间很注意,可以说手未碰线路,难道是万用表?DT9301数字式,9伏内电池,但应该没那么恐怖吧?现在简直不敢动了,请高手解释一下帮帮忙吧,谢谢

网友A:
这个版面以前好像没看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