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旧电路的分析

楼主(2011-07-17):
1、电路中声表面谐振器在电路分析中该怎样处理?
2、C1,L2在电路中的作用。
以前没有做过无线发射的电路,对于SAW在电路中的分析一窍不通。如果SAW决定电路的震荡频率,那么L2在这里有什么意义呢?不理解,期待高手指点!

网友A:
三极管C极要供电,又不能让高频能量跑了,所以L2是个高频阻流圈。

网友B:
楼主电路中SAW的工作频率不太可能工作在数百MHz。如果如果SAW R315为TV图像中频滤波器,其谐振频率不会超过10MHz。L1、L2不超过5圈,C1、C2不超过7p,其工作频率应该有数百MHz甚至接近GHz。SAW只能用作分布电容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大侠的意思是,在这种电路中,频率只由SAW决定。L1和L2作用差不多,都是起扼流圈的作用吗?

网友C:
3楼
你这就是个315M的声表面滤波器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大侠是怎么估算这个电路的工作频率的呢?是不是不看三极管,直接用LC的谐振公式1/(2π(lc)^(-2))

楼主:
这两天查了些资料,在网上买了一个315的模块,自己拆了看了看看。对这个电路有了一点认识,说出来和给位大虾分享哈。不对的地方请各位大虾指出。这个电路谐振频率是完全由SAW决定的,在电路中可以去掉电感L2。但是对于电路中的电容C1的作用还不是很清楚。我个人觉得还是可以不要,具体实物情况还没有测试。电路中R1、R2应该是控制他们的直流偏置点的。
自己先顶一顶,期待各位大虾继续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