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侠比较熟悉NRF905的??? 苦想5天仍然不能成功

楼主(2011-07-17):
:'(

请大侠看看我的程序。。。。

不知道是程序问题还是硬件问题。。。。。

905通入3V电。。电表测过没电流通过。。。。

所以估计是不是905的硬件坏掉了??

网友A:
先测射频性能,想办法测,做RF能一步登天的,可以去任何公司嚣张。

楼主:
怎样测呢?本人刚读完大一。。。模电还没学呢。。

才学过数电和C语言。。。

很菜的。。。单片机编程也差不多学完

楼主:
还有个问题。。。我的905刚刚通电的前零点几秒的时候就通电。。。然后就断掉了。。。

请问是不是烧坏了?

网友A:
哦,你是学校里做呀,买个透传模块来玩好了。不然你要自学高频,知道阻抗匹配、数字调制、会用频谱仪和信号发生器、网络分析仪。

网友B:
哦,你是学校里做呀,买个透传模块来玩好了。不然你要自学高频,知道阻抗匹配、数字调制、会用频谱仪和信号发生器、网络分析仪。
引用 网友A:

没那么夸张吧......

多打几次板就搞出来了.

仪器没有的可以借. 还可以麻烦FAE, nordic的FAE是非常不错的. 当然你的写英文的email

网友A:
TI的FAE都木用,其他的都失望了。不测指标自己都不知道是好是坏。

网友C:
在此借问下各位大侠,NODIC有些什么半双工通信的芯片适合汽车防盗器上面应用的?

网友A:
现在做半双工的多了去了,看价格选就是了。这东西又不要求距离。

网友D:
同感 我调试了 7天 还是不行。

网友E:
先找别人例程试硬件好坏吧。。。

网友F:
建议楼主先把学校的课业搞好,不要搞个什么科目挂了,好难看的;nRF905我当时学的时候是2008年,花了一个星期就会用了:)

网友G(2011-09-17):
刚开始可以考虑买模块/开发板先摸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