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一个5V电源输出电路

楼主(2011-07-17):
求解一个电路,入附件中图片所示,18V输出正常,5V输出不正常,后面接的MCU由于掉电而不断复位。

楼主:
我测试的时候,去掉78L05,都没有一个稳定的10V左右的电压,但是,做出来的块板子,有一半是正常工作的,有一半是不正常。求各位高手解决!

网友A:
这是反激开关电源,但变压器初级处RCD吸收电路不对。
另外,直流输入处串联了一支二极管和一个电感,不知道此部分用意何在。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我不太懂,这个是我现在的工厂代工的产品,为什么这样设计,我也不知道,只是有一部分板子的上电后,单片机不断地复位。输出没有稳定的5V。我测试了一下,空载的时候,5V是正常。不过负载只接一个MCU,MCU的所有输出都不接任何东西,也一样复位。

楼主:
我也试过,78L05的输入端接到+18V那里去的时候,整个板子就能正常工作了,所以我不敢肯定是不是电源部分有问题。关键是做出来的板子有一半左右时可以正常工作的。一半左右是这种现象。

网友A:
“这个我不太懂,这个是我现在的工厂代工的产品,为什么这样设计,我也不知道”
那么我也不知道。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我明天打电话问问那边设计的人看看。

网友B:
这画图感觉是抄板风格,再检查一下吧

网友C:
18V的地和源边怎么在一起了???

网友D:
整理电路好像很奇怪嘿……不能形成回路吧,用整流桥试试看

网友E:
坐等高手

网友F:
电路图都看不清楚

网友F:
那集成电路是什么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