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5M发射功率测量

楼主(2011-07-17):
(无正文)

网友:
去到做安规测试的公司做测试

网友A:
可以用带功率测量功能的数字频谱分析仪或无线电综合测试仪等来测试,最好在高频暗室中测量。

网友B:
唉,我现在也正为没那个条件测试遥控器的发射功率犯愁~

楼主:
请问春阳,我手上有RIGOL的数字频谱分析仪,能否说明下测试的操作步骤呢?谢谢你.

楼主:
我现在是这样测量的,数字频谱分析仪这边用50欧天线接收,发射这边通过按键发射,然后将发射天线靠近接收天线(很近很近),这样测试下来频频谱分析仪上显示最大为-15dbm,但是我看到利尔打的物联网433M发射模块都有10dbm,我想应该是我测量方法不对.

网友A:
测试发射功率不可通过天线,用50欧姆同轴电缆直接将输出送入频谱,具体测试方法见频谱的操作手册。

网友B:
测试发射功率不可通过天线,用50欧姆同轴电缆直接将输出送入频谱,具体测试方法见频谱的操作手册。
引用 网友A:

春版,那这样不是把实际使用时天线部分的影响的给排除了嘛?
也就是说不通过天线测试出来的功率和实际使用时带上天线的效果会不会差很多?
怎样能测试成品(就是带上天线)的发射功率?

网友C:
低功耗射频芯片PT4302-X很适合应用PKE上
不知道楼主是走前装市场,还是后装

网友A:
天线如果匹配不佳,发射功率当然会大打折扣,测试天线的辐射用特定距离下的场强而非功率,因为接收天线的影响也会引入其中。

网友A:
另外,天线是有增益的,即通过定向辐射来增加等效功率,因此也需要用场强来衡量而非功率。

网友D(2011-08-20):
用频谱仪自带的拉杆天线作接收,如果用50欧姆同轴电缆直接将输出送入频谱我认为是不妥的,因为这样不是在测试它的无线功率了。

网友E:
:LPKE。。我也正在弄
测315M的发射功率干嘛,这个和普通的一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