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电容引发的思考

楼主(2011-07-17):
请问各位大侠,JTAG下载电路中的电容C16有什么作用啊?
我觉着不要也可以达到传输数据的功能啊!

网友A:
加快管子导通和关闭

网友B:
防止在跳变的时候.出现Q11和Q6同时导通的机率.Q11的基极从0变1快于Q6基极,Q6基极从1变0快于Q11.

网友C:
感觉起到一个延时,消除毛利的作用

楼主:
哥们,能不能具体分析一下啊,谢谢

网友D:
一个电容引发了血案?

网友E(2011-09-08):
这个电容会不会引起上电瞬间Q11和Q6同时烧毁?

网友F(2013-02-10):
这个电容在这边就是加快开通和关闭速度的  呵呵

网友G:
引用 网友A:
加快管子导通和关闭

太简单了。嘿嘿。但是很精辟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