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帮我分析下这个电路图是怎么回事?

楼主:
(无正文)

楼主(2011-07-17):
R +   S +  T+    R-   S-   T-  都是什么样的波形,  R  S   T 来的 是 三相电,电压比较低。
P 为正 15V , N 为-15V。

网友A:
应该先了解各芯片功能。
LM301是运算放大器,在此是开环工作,当做电压比较器用。ULN2003在此是集电极开路反相器。
只需要将三相交流电压(各相差120度的三条正弦曲线)画出来,并逐段分析六个比较器的输入端电位高低即可得到输出波形。

楼主:
谢谢楼上兄弟的指点,不知道分怎么给你啊